16.6_034转artwork时总有warning

楼主(2014-09-18):
16.6_034转artwork时总有如下warning: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坐标)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各位有谁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那为什么不到坐标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不到坐标处看看?

坐标处是钻孔表外框线或者是测量长度时的线

网友:
    0mil宽度的线,你出图的时候在artwork中把这些0mil的线,自动要改为6mil的线,提示而已~

网友:
    ARTWORK菜单有一个UNDEFINED LINE WIDTH在右边,设置一下

网友:
    有种情况是undefined line width设置了还是会出现0线宽的warning,虽然无影响但有无方法可消除这个warning?

网友:
    16.6在右边设了线宽一样会有这种WARRING 期待大神现身说法

网友:
    我在使用16.5也一样会有这种WARRING,也是這樣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