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参考别人画的板

楼主(2014-09-18):
新手,手里有一些高手画的板,想请问怎样来看别人画的板,看哪一些方面,表示只看到走线走得很漂亮。请论坛的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参考:布局:关键元件的摆放,敏感或者噪声源元件的摆放,去耦电容的摆放等。布线:DDR的相对延时处理,差分对处理,时钟线的处理,复位线的处理。铺铜:电源的分割,地的分割(信号的回流路径)。出文件:gerber层的命名,钻孔表的优化(合并过孔)...个人见解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看了之后,想用原版其中的封装,就export-library,想调出eth,就把subdrawing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参考:布局:关键元件的摆放,敏感或者噪声源元件的摆放,去耦电容的摆放等。布线:DDR的 ...

谢谢,按你的思路我接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