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标注在哪里找?

楼主(2014-09-18):
以前16.3建完封装会标注下,现在16.6找不到在哪里可以设置并且运用标注。

楼主:
找是找到了,就是用dimension edit   1)用鼠标点击“dimension edit”  2)鼠标右键可以进行尺寸测量参数设定,例如:线性。。。。 3)就可以正常标注尺寸了 就是难用啊,还不如16.3好用,除了有信号名外,其它都不好用。

网友:
    确实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