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群试验中操作时按键单片机重启

楼主(2014-09-18):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我在做遥控插座的脉冲群试验(我司要求2KV,脉冲持续时间130ms,周期0.3S)时,打L+或L-时,操作按键导致单片机重启,电路如附件所示: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在N那里串个1mH的电感(跟你L上面相对应),试试。
+11V和+12V应该是同一个电源吧?

网友A:
针对你的情况:

1 按照楼上大哥的方法最简单容易实现。
2 你的地的问题?AC地应该接到外壳,你的产品是AC的不可能没有外壳的,在输入端串入一个差模滤波器 针对EFT 2KV 的那种,但是你要考虑后级的电流喔!你的AC输出也要在滤波器后面的N接。
3 你的+12V 从哪里来,按照只有这一份图纸的话,你的12V应该符合 来自于+11V
4 既然你都用了一个光耦了那你再加一个光耦隔离GND啦?
5 没见你的AC端有 X Y 电容?产品不接触人和动物吗?
6 KEY的在单片机的输入端加一个PF级别的电容。

        我做好被拍砖的准备。

网友B:
电源引起的复位?

压敏电阻最好放保险丝后面,压敏电阻坏了呈短路,在第一家公司做的时候同事的电表这个坏了引起线路板大面积线路烧穿。

为什么没有接地线,X,Y安规电容?
雷击浪涌什么的我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你的情况:

1 按照楼上大哥的方法最简单容易实现。

谢谢您的回答!
1、N线上串联1mH电感,没有改善;
2、有个塑料外壳,由于成本要求,就没有加这些措施;
3、这个是我大意了,标错了,是同一个电源;
4、GND隔离我再试试;
5、这点当初欠考虑了;
6、并pF电容,之前尝试过,没有改善。

继续找原因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是脉冲群干扰测试,这个是有成功案列的,你加差模电感是可以解决的,只是你没有去尝试而已,你的产品有要求,你必然需要花成本的。就算是应付测试,你也得打样过来调试看看,最终成本是由公司决定的

网友(点评):
你用示波器测试看看是来自于哪里的干扰,你定位好问题来源就很好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引起的复位?

压敏电阻最好放保险丝后面,压敏电阻坏了呈短路,在第一家公司做的时候同事的电表这个 ...

谢谢提醒!
1、通过操作按键,单片机偶尔会复位,经观察,复位都是发生在继电器断开的时候,在继电器两端并联小电容也没有改善;
2、压敏电阻的位置我是参考之前的产品,欠考虑了;
3、成本要求,就没加X电容,Y电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1、N线上串联1mH电感,没有改善;
2、有个塑料外壳,由于成本要求,就没有加这些措施; ...

第一次接触这类型的产品,还没用过差模电感,我先学习下差模电感的使用方法。

网友C:
把你的复位电路更改一下值,电阻你现在10K,电容104,  可改为1K加105,或者100R 加班106, 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复位电路更改一下值,电阻你现在10K,电容104,  可改为1K加105,或者100R 加班106, 实验一下

好的

网友:
1、高压地跟低压地一定要隔离,可以用H1205的隔离电源模块。
2、电源输入要用共模电感,带X、Y电容以及安规电容。
3、低压地根高压地之间加一个1nF左右的高压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