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CI背板连接器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4-09-18):
各位大虾:
鄙人最近要画一块CPCI的背板,现咨询各位大虾,能否提供CPCI连接器的PCB封装,我再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自己做一个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啊

我是新手,主要是不知道使用过孔的形式还是表贴的形式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非常感谢,不过我的Cadence16.3打不开您的封装文件,您的Cadence软件是否高于16.3版本,方便的话能将这个封装文件截图看一下吗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我下班之后给你一个,不过你的型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我下班之后给你一个,不过你的型号是多少?

先感谢!我需要的是CPCI背板上常见的连接器,就是Z-PACK 2mm HM连接器就行。我用的是Cadence16.3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我的Cadence16.3打不开您的封装文件,您的Cadence软件是否高于16.3版本,方便的话能将这个 ...

16.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版本

非常感谢!不过请问你有图片中连接器的封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请问你有图片中连接器的封装吗

没有  ,没那么纠结吧   这种封装两分钟一个  又不是什么无规律的引脚  这种排列整起的很好弄的   而且都有建议封装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请问你有图片中连接器的封装吗

这个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