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布线还有些线布不下了,可以再增加层不,对之前的布线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4-09-19):
双面板布线还有些线布不下了,可以再增加层不,对之前的布线有没有影响

网友:
    加吧加吧,勇敢的加~~

网友:
    百度知道里不会也是你问的吧。。。。
    可以加,主要看需求。
若是低速板,没什么影响,高速板注意下相邻层正交走线和阻抗。

网友:
    双面板的价格和四六层板的价格相差有点大哦,如果能调整以前的线就尽量做双面呗,顺便修整一下以前的思路

网友:
    楼上的美女厉害啊,硬件,allegro.pads都厉害!

网友:
    美女求交往,哈哈

楼主:
    还是改双面板吧

网友:
    加层好像不是你说的算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