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槽孔焊盘怎么建

楼主(2014-09-19):
(图片)

网友A:
铜箔,然后associ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然后associate

槽孔,mentor也可以associate么,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孔,mentor也可以associate么,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sorry,没用过MENTOR

网友B:
Library Manager > 打开中心库 > Padstack Editor > Custom Pads & Drill Symbo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rary Manager > 打开中心库 > Padstack Editor > Custom Pads & Drill Symbols

Custom Pads & Drill Symbols里面,怎么选择画异型槽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ustom Pads & Drill Symbols里面,怎么选择画异型槽孔呢

啊~~脑子出问题了,说错…

抱歉,我没接触过异形孔,看你这图纸,不光是开孔,还要金属化,印象中这类孔似乎不能通过Padstack Editor简单生成,可能需要在机械层画出形状并告知板厂;

如果是我做,回尝试用方孔替代,相对简化,但间距是否满足我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脑子出问题了,说错…

抱歉,我没接触过异形孔,看你这图纸,不光是开孔,还要金属化,印象中 ...

也考虑过做方孔,但是担心会导致漏锡和虚焊的问题,所以否决了
现在用两个长槽孔,干涉的放在那里

网友C:
在画封装的时候用Contour沿外形话出来,Contour可以选则相应的孔来确定槽壁电镀不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画封装的时候用Contour沿外形话出来,Contour可以选则相应的孔来确定槽壁电镀不电镀。

具体怎么实现图中的异型PTH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图中的异型PTH孔?

放两个规则孔在那里行不行?一竖放一横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两个规则孔在那里行不行?一竖放一横放?

现在就是这样处理的,你看我上面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画封装的时候用Contour沿外形话出来,Contour可以选则相应的孔来确定槽壁电镀不电镀。

Contour 在哪里?没见过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处理的,你看我上面的回复

这是什么器件?这样的孔厂家也不好做吧?还是要避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器件?这样的孔厂家也不好做吧?还是要避免使用

USB3.1的座子,和槽孔的加工方法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3.1的座子,和槽孔的加工方法应该是一致的

这种插座公司不可以定制吗?而且沉铜孔距OSP焊盘也太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座公司不可以定制吗?而且沉铜孔距OSP焊盘也太近了点。

品质需求,采用了日系的一个大品牌,也算是行业标准物料
旁边的PTH孔和焊盘都是同网络,而且制作封装的时候也考虑阻焊桥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图中的异型PTH孔?

见下图,用Contour可以画一个任意形状的封闭的图形,中间那块就被扣掉了,这样可以实现各种形状的异性孔。注意:1:如果要电镀的话,需要选择电镀的Hole来画Contour。2:如果是最好用尺寸尽可能大的Hole来画Contour,否则PCB加工效率太低厂家可能有意见,除非开模冲孔。   3:Contour是有宽度的,注意计算尺寸。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是异形孔,这个在Mentor建库阶段无法实现,呵呵……

楼主:
下个项目试试,谢谢!

网友:
建议你们早点改用其他更规范的连接器,这款连接器肯定不会畅销,最后成本压力还是你们少数使用的客户来承担,而且可能贴片流程也会提意见,总体来说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