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制作的pcb板框导入PADsLayout过程把2d线改板框不能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4-09-19):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pcb结构图导入到pads中可以把2D线改为板框的???

网友:
你的2D线是开放线,将其闭合就可以转成板框。在有些转角地方线条有多余的地方。

网友:
遇到问题多动脑,不要偷懒
还有就是边框最好自己描一下,把需要的选中后转到没有其他线条的那一层,然后删除CAD上面,除了你秒的那个边框以外的所以线条,这样的话一般没问题。

网友:
我上面的那个可以直接导入,选中后选择colse,就可以直接转换成边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