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个电源功率电路,谢谢!

楼主(2014-09-19):
有一个电源功率电路,如下图,对标红圈的几处不理解,有哪位好心的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么?

网友(2014-10-29):
1是半桥把 电容并联 应该是找不到合适的电容把 这是一个半桥谐振电路 3那个貌似是一个电容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