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一个功率电源电路,谢谢!

楼主(2014-09-19):
有一个电源功率电路,如下图,对标红圈的几处不理解,有哪位好心的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么?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推挽输出电源
1就是典型的推挽
2 电容隔离,估计是防止死区的短路
3 这个提供正负两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推挽输出电源
1就是典型的推挽
2 电容隔离,估计是防止死区的短路

兄弟,对2的解释,不是太理解,死区的短路指的是什么?

网友B:
1,2,希望你看一下半桥电路的原理,  3, 双电源输出加稳压管

网友C:
1是推挽输出,
2.应该是和1,电容,变压器组成  有正向反向的电压/电流。
3.是一组正,一组负输出。

46管子开,按变压器同名端就是78输出绕组输出电压过二极管稳压,正电压。
47管子开,按变压器同名端就是67输出绕组输出电压过二极管稳压,负电压。
上面的正电压输出,负电压输出,1/2 这样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希望你看一下半桥电路的原理,  3, 双电源输出加稳压管

兄弟说的对,得好好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推挽输出,
2.应该是和1,电容,变压器组成  有正向反向的电压/电流。
3.是一组正,一组负输出。

谢谢你的解释,那345处绕组输出的电源和678绕组类似了。

网友D:
    楼上哥们别乱说,这是典型半桥电路,推挽初级是两个绕组。电容是防直流偏磁的。后面整流你没画全,应该还有几个电感构成倍流电路,这种适合音频功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哥们别乱说,这是典型半桥电路,推挽初级是两个绕组。电容是防直流偏磁的。后面整流你没画全,应该还有 ...

    是半波整流电路,V70和V71是两个稳压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对2的解释,不是太理解,死区的短路指的是什么?

    都是我瞎掰的,不要当真,
    你找本电源的书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是我瞎掰的,不要当真,
你找本电源的书看看。

    稳压管的话就是起过压保护作用,你这图不全啊。赶脚像音响功放电源。

网友:
    刚刚接触DC_DC ,有个疑问,一就是一个反相器吧,应该是一个脉冲信号区控制mos管删级吧,然后应该是通过变压器初级的充放电次级有电压输出吧。次级感觉像双电源,四路输出,两个稳压管。可是这原理不就是通过vdd的给初级充电储能么?不就是冲直流电能吗?为什么会有隔直电容?求解!!!还是我原理理解有错?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的话就是起过压保护作用,你这图不全啊。赶脚像音响功放电源。

俺不是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楼主。

回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