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贴片加工与过炉定位

楼主(2014-09-20):
现在在公司要做一块形状为扇形的PCB,拿到加工厂去加工,他们说我们这块板形状不规则,没法固定去定位贴片与过炉,需要我们去开治具。如果加工艺边的话,因为是不规则板连接处只能加油票孔,而且面积会增加相应的成本增加。所以要我们去选择开治具。我想知道如果开治具能节省板料费的话,为什么一些不规则的板会选择去加工艺边而不是选择开治具呢。加工艺边与开治具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2014-10-21):
需要通过计算的。例如:楼主这款产品加工艺边后,增加了多少板材损耗,用损耗成本*批量-治具成本,就可以得出选择什么方式。
信的过我的话,发给我看看,我可以给点你建议。

网友:
加工艺边在PCB设计时就得设计上,加治具是在PCB贴片加工时用的,当然在设计时加了合适的工艺边,那么贴片回流时可能就不需要治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