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批处理弹出的DOS窗口自动自动关闭

楼主(2014-09-20):
使用批处理来自动清除指定后缀的文件,但文件清除后批处理弹出的DOS窗口不会自动关闭,需要通过手动按下任意键来关闭DOS窗口,有什么方法能让DOS窗口一闪而过自动关闭?另外,如何使用skill调用这个批处理来自动删除文件?

网友A:
1.看下批处理后面是否有pause语句,删除即可 2.skill有删除文件相关命令,另外也可以使用axlShell("system xxx")方式执行DOS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下批处理后面是否有pause语句,删除即可 2.skill有删除文件相关命令,另外也可以使用axlShell("system  ...

感谢deargds的热心回答,领悟了,问题也解决了,实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下批处理后面是否有pause语句,删除即可 2.skill有删除文件相关命令,另外也可以使用axlShell("system  ...

再请教个问题,使用axlShell("system xxx")方式执行DOS命令,批处理文件必须放在当前PCB目录下才能执行,我想把这个批处理文件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在PCB中执行相应的SKILL命令就可以调用到这个批处理文件要怎么做,而不是每次都要把这个批处理文件拷贝到当前PCB目录下,这样很麻烦

skill删除文件相关命令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下批处理后面是否有pause语句,删除即可 2.skill有删除文件相关命令,另外也可以使用axlShell("system  ...

版主能否给个SKILL删除文件相关命令的简单例子参考下,刚学习SKILL找不到你说的那个函数,没有例子是在没辙啊···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下批处理后面是否有pause语句,删除即可 2.skill有删除文件相关命令,另外也可以使用axlShell("system  ...

版主,如何使用skill创建批处理文件啊,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使用axlShell("system xxx")方式执行DOS命令,批处理文件必须放在当前PCB目录下才能执行 ...

你调用文件的绝对路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否给个SKILL删除文件相关命令的简单例子参考下,刚学习SKILL找不到你说的那个函数,没有例子是在没 ...

以下两个函数都可以.
deleteFile("./test/out.1")
axlRecursiveDelete("./BAK")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如何使用skill创建批处理文件啊,能否给个例子
p = axlDMOpenFile("TEMP" "./temp.bat" "w")
fprintf(p "echo Hello Wordl.\n")
fprintf(p "pause\n")
axlDMClos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用文件的绝对路径就行了.

调用批处理文件的绝对路径不行啊,使用绝对路径axlShell("system E:\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skill\CLR_File.BAT")会报错: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system E: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l\pcb\skill\CLR_File.BAT
E-
E- axlShell("system E:\cadence\SPB_15.5.1\share\local\pcb\skill\CLR_File.BAT"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5 column 74 of file camclear.il

楼主:
使用fprintf函数向批处理文件中写入语句:del /f /s /q ".\*.txt"    代码:   fprintf(p "del /f /s /q ".\*.txt"\n")加载后命令栏总报错:E- fprintf(p "del /f /s /q ".\*.art"\n")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5 column 36 of file camclearfile1.il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del /f /s /q ".\*.txt" 这语句中哪些语法错了,要怎么修改才能把del /f /s /q ".\*.txt" 这 语句写入到文件中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fprintf函数向批处理文件中写入语句:del /f /s /q ".\*.txt"    代码:   fprintf(p "del /f /s / ...

使用\\或/代替路径中的\就行了.

网友(点评):
版主真热心,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或/代替路径中的\就行了.

感谢版主耐心与热心的回复,改为:fprintf(p "del /f /s /q \".\\*.txt\"\n")就可以了,实在感谢,功能实现了,谢谢!

网友(2015-08-21):
支持楼主原创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