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原理图与PCB关联问题

楼主(2014-09-20):
为什么16.6原理图与PCB关联时,PCB打开到placemen edit模式不能使用,非要使用菜单中的PLACE打开才可以呢,原来16.5的不用这样做啊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求解

楼主:
太简单了高手们都不屑了吗

网友A:
    说得不清楚 回答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清楚 回答不了

    pcB和原理图同时打开不能关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清楚 回答不了

    只有在PCB中选择PLACE/MAanually才可以关联,如下图

网友A:
    先检查下电路图跟PCB关联性的那个选项是否已经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电路图跟PCB关联性的那个选项是否已经打勾

这个选项已经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