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耦合与交流耦合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4-09-20):
求各位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本人用简单电路验证时出现问题。如图 波形是 如图前两个图应是和第三个是一样的呀,怎么会不一样。是由于电容的原因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vpp变小了,这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A:
變小了? 變大了吧!
麻煩單位看清楚

而且為甚麼你會認為應該是一樣 , 這三個電路完全不一樣 , 得到的結果也應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小了? 變大了吧!
麻煩單位看清楚

不好意思,第一个和第二个图,是我把对应上面原理图的电容值改了下,所以仿真的图是不一样的。本来第一个和第二个仿真出的图是一样的。但是按照理论上来说,电容是隔直通交的。在电容值不变的情况下,三个原理图仿真出来的曲线应该是一样的吧。加第三个只是为了参照,输入的正悬曲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您把她想的簡單了吧! " 隔直通交" 原則上沒錯.
但是事實上沒那麼單純啦 ! 您想 容抗= 1/(2xPIxFxC) , 您送進去的訊號是直流還是交流?
若是交流 , 則容抗會隨這電容值和頻率而改變.
因此第一和第二張圖應該是相同沒錯 , 但第三張圖只有電阻 , 您把容抗給忘了. 所以總阻抗減少 , 振幅就拉起來了.
P.S 因不知您的測量點是哪 , 因此回覆的未必吻合實況 , 但原則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把她想的簡單了吧! " 隔直通交" 原則上沒錯.
但是事實上沒那麼單純啦 ! 您想 容抗= 1/(2xPIxFxC) , 您送 ...

非常感谢,测量点是后面的负载电阻一端,你说的没错,确实我没考虑容抗的问题。由于我打开电容的模型编辑时,查看模型里没有涉及到这些关于容抗的参数,我以为是这个模型没有,所以就这么认为了。再请教一个问题,直流耦合与交流耦合这个分别是在什么时候用的。我涉及到的原理图这里,很少对一些信号用到交流耦合,基本都是直流耦合处理的。并且通常情况下也不会用交流耦合。什么时候用交流耦合,什么时候用直流耦合?非常感谢!

网友A:
通常直流耦合的目的在於利用電容在低頻時的高阻抗特性 , 來阻隔訊號迴路上的直流成分.
交流耦合目的在於把不想要的訊號給龐路道gnd 迴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直流耦合的目的在於利用電容在低頻時的高阻抗特性 , 來阻隔訊號迴路上的直流成分.
交流耦合目的在於把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