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6安装破解不成功

楼主(2014-09-21):
各位高手,小弟之前安装了cadence16.6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orcad突然提示只能用于少数网络的,是否证明没破解好啊,如图所示。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重新安装了不行,试过两种破解方法都没效。
各位大神能给点意见吗?

打开orcad时提示

打开orcad时提示

打开文件时提示

打开文件时提示

网友:
是PJ沒搞好。造成原因很多,例如:安裝PADS之後ORCAD就變成這樣、一開始 PJ 就沒搞定、......。
要經過很多的檢查,才知道是甚麼原因造成 PJ 失效。

网友:
如果是安裝PADS之後有問題,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6703-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603-1-1.html

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請看下面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06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24-1-3.html

网友A:
另外有人講過

orcad capture 启动不了 显示未响应
最近出现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cadence 其他产品都是好的,就是orcad capture 启动不了 显示未响应,我系统是win 7

找到 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找到 orcad ,把他们删除,保存,就行了。
我分析具体原因是因为他记忆了上次的编辑环境和文件,可能突然出错导致找不到相应的对象和用户设置就死在那个环节里面了,删除注册表就相当于把你的设置清除了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人講過

orcad capture 启动不了 显示未响应

貌似对我这种情况没用呢,因为我重装之前是吧所以相关注册表删除的了。唉,我也是突然不行的。

网友B:
破解没问题。关键是license。看来是license有问题。重新生成一下license文件再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没问题。关键是license。看来是license有问题。重新生成一下license文件再激活。

激活是指破解吗,好像重启之后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要重新生成licens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