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用cadence模拟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4-09-21):
最近做一个小项目,需要模拟一个芯片。看了很多cadence的教程,没有发现如何用cadence模拟芯片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用Pspice模拟一个小的器件,比如BJT, converter这类小的。

请问如何在cadence里添加一个芯片,然后仿真呢?多谢。

类似于 ,我不知道内部都构造。即使知道block diagram,如 这样,我还是没办法模拟。

求助大家,谢谢。

楼主:
新人求助,这些芯片不能仿真吗?

网友:
你这个要求NB了点。要实现应该可以,但是非常复杂,因为pspice貌似没有这种过高的芯片仿真,所以只能按你说的自己搭个.
但对于简单模拟DCDC,只有开关控制,负载变化,反馈  这些pspice都可以整。 自带例子不完善,修改下就OK了。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芯片细节弄出来,貌似没有资料,也基本浪费表情,没研究过IC设计,不过应该有专门这方面的软件。

网友:
芯片要看原廠有沒有支持PSPICE,例如下方 TI 的資料: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40040.pdf   (DataSheet)
http://www.ti.com/litv/zip/slvm032   (TPS40040 PSpice Transient Model)
http://www.ti.com/litv/zip/slvj008   (TPS40040/1 PSpice Average Model)

网友:
2种需求:
1、纯应用的话,直接用厂家model来做
2、做简单的内部原理仿真的话,可以用orcad/pspice的ABM行为模型做,必须非常清楚原理,设定参数,建立模型。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去芯片的网址查到厂商提供的pspice文件,仿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