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奇怪的焊盘和走线异常

楼主(2014-09-22):
altium奇怪的焊盘和走线异常,非常的奇怪,整块板就这2个焊盘及走线显示异常,怎么都改不了,求大神赐教。

网友:
原来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很可能是违反规则了,要不然就是元件封装有问题。

网友A:
估计是画到其它层面去了。如果有可能。请上传PCB文件,更易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是网络选中了,取消

楼主:
不是网络选中,如果是封装或者画到其他层面应该不会只是一个元件的一个焊盘,而这个元件的其他焊盘不会如此,传上PCB。

DriveBoard V1.1.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画到其它层面去了。如果有可能。请上传PCB文件,更易找到问题所在。

头像是经典,PCB传上了,帮我看看。

网友:
怎么会不是?取消左边选中的选项

网友B:
这是没选的

网友B:
用不同版本打开文件,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多次碰到,我的电脑装过AD6\AD9\AD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没选的

谢谢!
真汗,看来我还没入门啊。
AD的书没看过,都是凭着99se的操作经验瞎摸索。

网友(点评):
基本操作区别不大,大多也都是这样转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同版本打开文件,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多次碰到,我的电脑装过AD6\AD9\AD14

我也是因为这样。

网友:
做个辅助链接:

altium奇怪的焊盘和走线异常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087&fromuid=63313

另附上刚才找到的论坛回复地址:
Protel (Altium) 文章-观后感-->分享-探讨 汇总收集帖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501&fromuid=63313
汇总贴35 内容
(另:信息参考反馈:
        可能版本的问题,测试有时有效,有时无效,比如当前我这里的测试版本处于无效状态-设与不设都不显示。
        到此功能,不做更具体的原因确定...)

努力尝试将某些常见的问题杂类的汇总在一起,时间久后,内容杂乱,就记不清汇总到哪里了。
由于是非专业人士的杂乱汇总或参与,里面的某些回复或与也有不当的地方,欢迎热心网友指正!
唯参与的内容会有所记忆,会提示查看 【给初学3-】系列汇总帖 内的横向纵向 链接内容,但感觉问问题的网友很少有能静下心去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