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单根弧度tune线

楼主(2014-09-22):
各位大侠,有没有针对差分线单根tune线(能用弧度)的skill啊?

网友A:
呃   自带的不行么  你要什么特殊弧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自带的不行么  你要什么特殊弧度的

就是自身差分两根内等长tune的虫虫线,要弧度tune,或者16.3中实现16.6那个phase tune的功能

网友:
你tune的时候勾选 single mode   选择ARC弧度  出来不就是标准漂亮的弧线么     我理解错了?

楼主:
在用delay tune选择sawtooth时是不能选择arc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