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LOGIC 批量修改元件参数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4-09-22):
小弟初学pads,想问问高手们,PADS里面存不存在类似这样的功能:
在LOGIC中导出元件清单(包含序号、元件类型、参数等),然后在EXCEL中修改参数值,再导入回LOGIC实现元件参数的批量修改。

在论坛里找了好久,看到貌似之前有帖子写道有关Compare ECO的功能,但没找到具体操作方法,望高手能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修改网表中的元件序号、元件类型、参数。然后导回LOGICC,然后ECO后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网表中的元件序号、元件类型、参数。然后导回LOGICC,然后ECO后会改变。

我画了个简单的图试了一下,更改完的网表导入进来之后参数值都没有改变,据说中文版的PADS有时候会有bug,改成英文的试了一下也还是这样

网友A:
嗯,为了你这个问题,我也做了下测试,将ASC文件修改后生成的一份PCB文件,然后在PCB中可以看到你要修改的内容是存在PCB文件中修改完善的,然后在同步下的LOGIC文件,选择同步PCB到ECO中,这样你的LOGIC文档就修改过来了,我测试后的确是修改好了。你试试。不论中英文都可以的。

楼主:
    试了一下,成功了,多谢大侠相助

网友B(2014-11-07):
也需要这个功能。
自己做了个。更新的是"PART DESC"  和 "PART NUMBER", 如果你需要更新别的参数,可以照葫芦画瓢,修改脚本文件。

    附件在十楼。

网友:
    支持原创,支持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需要这个功能。
    自己做了个。更新的是"PART DESC"  和 "PART NUMBER", 如果你需要更新别的参数,可以照 ...

多谢,多谢~~

网友B(2015-03-10):
    不好意思。上面附的文件有点bug,更新属性后,后面带了很多无用的空格。重新优化了下。

网友(2015-04-23):
引用 网友A:
    嗯,为了你这个问题,我也做了下测试,将ASC文件修改后生成的一份PCB文件,然后在PCB中可以看到你要修改的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上面附的文件有点bug,更新属性后,后面带了很多无用的空格。重新优化了下。

大神,这个要怎么使用?

网友:
    PADS9.5 LOGIC这个功能期望加强。

网友(2019-07-31):
这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上面附的文件有点bug,更新属性后,后面带了很多无用的空格。重新优化了下。

谢谢分享,但是菜鸟不知道怎么用,能告诉一下方法吗?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