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未过---------求教如何开槽

楼主(2014-09-22):
器件间距太小,耐压试验放电!求教:如何在这两个脚之间开个椭圆型槽,增加爬电距离!
软件:allegro 16.3!
先谢过!

网友A:
    开槽不就是OUTLINE么?
    至于开多少,请参考图片文档,希望能帮到你!

    GB4943[1].1-2011 &amp.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不就是OUTLINE么?
至于开多少,请参考图片文档,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真是好人,每次都来解答问题,真是感谢!论坛要是多一些想你一样的前辈,我们新人就有福了!呵呵

网友B:
    簡單,
    1. 在 Board Gemetary 新增一個 NC_ROUTE 的層面 ( 層面名稱是固定的 )
    2. 在該層繪製槽孔
    3. 自行編輯 ncroutebits.txt 這個檔案 , 把合用的銑刀尺寸及刀具編號寫入後 , 把檔案放在 board file 相同目錄中
4. 輸出 NC Route , 這個資料就會被產生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
    1. 在 Board Gemetary 新增一個 NC_ROUTE 的層面 ( 層面名稱是固定的 )
2. 在該層繪製槽孔

感谢指点,我现在采用的做法是把开槽制作成通孔焊盘,在pcb中放置过孔,然后把放置的过孔替换成开槽的焊盘。出钻孔文件时输出.rou文件。这是别人指点的方法,还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直接画Outline定义为禁止布线和禁止放置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B:
    通常比較大的非導電用途槽孔我不建議採用 padstack 的方式來製作.
    沒意義且麻煩.
    但我也不見已以圖示方式處理 , 資料不存在 , 萬一會錯意反而麻煩.
8樓的outline 作法更是要小心 , 因為這樣的操作已經違反 Outline 的定義(唯一且封閉的曲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
    1. 在 Board Gemetary 新增一個 NC_ROUTE 的層面 ( 層面名稱是固定的 )
2. 在該層繪製槽孔

    1、您说的Board Gemetary 新增一個 NC_ROUTE 的層面   的疑问:

    a、能不能用Board Gemetary下的ncroute_path代替啊?

b、在执行NC Route时allegro知道要用NC_ROUTE 层绘制的图形出rou文件?

    2、ncroutebits.txt文件如何编写?网上查了都说是铣刀相关信息,可是我并不知道PCB制造厂的铣刀啊,怎么办呢?我开的槽是1.5mm*5mm的,ncroutebits.txt中怎么编写呢?

    以下是我按照我说的制作过孔方式生成rou文件时的log文件内容:
(---------------------------------------------------------------------)
(                                                                     )
    (    NC ROUTE Log                                                     )
    (                                                                     )
    (    Drawing          : #Taaaagy03072.tmp                             )
    (    Software Version : 16.3S048                                      )
    (    Date/Time        : Tue Sep 23 13:21:35 2014                      )
(                                                                     )
(---------------------------------------------------------------------)

 Processing NC Parameters file ...

    NC PARAMETERS
 -------------

    FORMAT                   3.5
 MACHINE-OFFSET                x:0.000000        y:0.000000
    FEEDRATE                1
    COORDINATES                ABSOLUTE
    OUTPUT-UNITS                ENGLISH
 TOOL-ORDER                INCREASING
 REPEAT-CODES                YES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TOOL-SELECT                YES
    HEADER                        none
 LEADER                        12
 CODE                        ASCII
    SEPARATE                NO
    OPTIMIZE_DRILLING        NO
    ENHANCED_EXCELLON        NO
 SCALE                        1.000000

    -------------------------------------------------------------

 Processing route path data ...

    WARNING: No route path data was found for processing.

-------------------------------------------------------------

    Processing slot hole data ...

    Processing tool file (ncroutebits.txt) ...
    NOTE: All units are assumed to be millimeters.

 0.032 T01
 0.060 T02
    0.120 T03
    No errors found.

    OVAL      slots routed: 3
 RECTANGLE slots routed: 0

    -------------------------------------------------------------

    NC Route file Electronic Crow Bar.rou created ... Program completed.

有warning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其中的
    0.032 T01
    0.060 T02
 0.120 T03是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在ncroutebits.txt中写入的,也不知道对于我的槽是1.5mm*5mm,合不合适?

还望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比較大的非導電用途槽孔我不建議採用 padstack 的方式來製作.
    沒意義且麻煩.
    但我也不見已以圖示方式 ...

那该如何做呢

网友:
    回樓主
ncroute_path 這個層面是要自己建立的 , 並非一開檔就有這個層面可以使用.
    ncroubits.txt   的內容您需要問協力廠商 , 以他們常用的刀具尺寸來填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