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打开SigXporer出现错误

楼主(2014-09-22):
打开后出现上图的错误,卸载cadence后重装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问问大神们,究竟怎么办啊??

网友A:
license是否ok?
是否有安装ansof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是否ok?
是否有安装ansoftlink?

之前用都没有出现错误。突然出现的。再打开就每次都显示那个错误。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visual c++ studio看看吧
似乎是你动到了这个程序
就只有sigxlorer有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