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布局布线问题

楼主(2014-09-23):
  大家好,小弟有一个项目,FPGA接两个sdram ,但是做原理图的时候 管脚分配是随便配的,但是布线的时候麻烦大了,还有重新配置管脚,想问一下 大家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能调就调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调就调线啊。。

      好多呀 ?呵呵
    太麻烦了 有没有简单的 技巧吗 ?

楼主:
      大家觉得深圳拓扑layout培训 怎么样 有做过培训的吗?

网友:
    swap pin(添加原理图符号的pingroup属性,可以交换的pin指定相同的数字,再重新导网表给PCB)

网友B:
    这个 原理图管教可以随便命名,但是PCB封装顺序不能打翻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原理图管教可以随便命名,但是PCB封装顺序不能打翻把。

    恩,是的

网友C:
前期先用 cadence 的FPGA system planner(FSP)设计功能连接,定义FPGA和DRAM。再生成orcad原理图,添加其他外围元件,最后倒入到allegro。 在allegro中调用FSP自动高亮可交换引脚并交换引脚,FSP再将差异导出到orcad。
不使用以上方法,就使用土方法,修改orcad,再倒入allegro,一个个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期先用 cadence 的FPGA system planner(FSP)设计功能连接,定义FPGA和DRAM。再生成orcad原理图,添加其 ...

  哎呀 老兄 你太好了,有没有FSP的教程呀 能不能分享一下呀 ? 我看过FSP但是不会用,我的软件好像不支持,我的是16.5的

网友D:
    编一个device就行了,直接换Pin,换完之后再更新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一个device就行了,直接换Pin,换完之后再更新原理图

还是没明白呀  有没有教程呀 ?老兄说的不太具体呀  能不能详细点呀?小弟这个项目做了好久,老师调整原理图,拉线反复做,愁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呀 老兄 你太好了,有没有FSP的教程呀 能不能分享一下呀 ? 我看过FSP但是不会用,我的软件好像不支 ...

    网上有教程和视频,可以搜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教程和视频,可以搜索试试。

  你经常使用FSP吗?网上我怎么没看见过视频呀 我看到的是pdf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呀  有没有教程呀 ?老兄说的不太具体呀  能不能详细点呀?小弟这个项目做了好久,老师调整原 ...

这个一两句说不清楚呢,网上也找不到教程,如果你愿意,看能不能把项目给出来我帮你做,很快就能搞定,但是是有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经常使用FSP吗?网上我怎么没看见过视频呀 我看到的是pdf文档

我初次使用,效果很好。还没有深入 学习。
我收集了两份资料:http://pan.baidu.com/s/1eQBwuYY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呢 主要是建立库文件不会建立,你建过吗?还有如图这个地方  我导入的库在这里没有出现 是不是 ...

在orcad库中建立需要的元件,在allegro 中建立对应的封装。
最后再建立fsp库中对应的元件。fsp建库主要是引用orcad元件和allegro封装,建立电器特性和分组,已经fpga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