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0怎样在原理图中批量修改网络

楼主(2014-09-23):
AD13.0怎样在原理图中批量修改网络,比如:在图中所有的网络后边都加上A。

AD13.0怎样在原理图中批量修改网络

AD13.0怎样在原理图中批量修改网络

网友A(2014-11-13):
    很简单,全部选中需要修改的网络,然后智能修改

网友:
    全部选中后,批量修改。

网友B(2015-01-21):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全部选中需要修改的网络,然后智能修改

    可以详细一下步骤么?这还是不清楚具体操作

网友:
    利用批量修改属性功能,不好截图,这个在百度上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一下步骤么?这还是不清楚具体操作

    1)批量选中需要修改管脚

    2)右击,在序号后面“...”三点地方点击开来
    3)在“formula”一栏,输入-->'需要加入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