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缩放

楼主(2014-09-23):
请问怎样将Expedition的鼠标缩放改成pads那样呢?我现在改成了中健缩放,但放大与缩小的操作刚好跟PADS相反

网友A:
    在原理图,设置项中按下图勾选设置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设置项中按下图勾选设置就可以了,谢谢

    请问在ExpeditionPCB里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B:
    在菜单栏里面找找不记得是setup还是view下面有一个mouse map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菜单栏里面找找不记得是setup还是view下面有一个mouse mapping

是的,我也是在这调成了中健缩放 ,但刚好跟PADS相反,不过渐渐习惯EE的缩放了,习惯了感觉也很方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