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毛刺问题

楼主(2014-09-23):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在接上电机运转起来后,发现地和电源上有好多毛刺,幅度还很大,大概有个4伏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呢?谢谢。

网友:
地线不好呗,这个一般是光耦隔离的,我是做缝纫机伺服硬件的,不隔离的也做,一般是地线问题,或者不是近地点,也可能是其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PCB照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这就是原理图驱动部分

楼主:
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看不清楚,但是原理图明显多不对,那3个自举电容0.1uF 明显不对,我用的是10uF,别人也有22,47uF的,这个东西空闲时候下管PWM开着给这个电容充电。
管子GS并联的电阻是10K,我用的是IGBT,你的母线电压是多少的。MOS的有的并联10n电容之类的没有做过MOS管的,IGBT的电路固定的用到现在。
下桥臂的康铜丝取样你可以经过IR2136推荐的电路RC滤波分压下进入到2136的VCOM设置据算下保护电流时多少,可能干扰影响,你设置的20A,可能实际16,17A就触发了。
RCIN这里就是清除的时间 这个不精确没有关系,我的RC常数是3ms忘记了。
你的电路是有问题的。

你的康铜丝多大?100m欧? 肯定大了,我是2m欧,5m欧的,你这个工作电流大了在上面的压降就大了,影响肯定大。

原理图不清晰

网友:
说错了用的是20m欧的康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但是原理图明显多不对,那3个自举电容0.1uF 明显不对,我用的是10uF,别人也有22,47uF的,这个东 ...

我主要是关心为什么电源和地上有很多的毛刺,幅度还很大。

网友:
看来帮不了了。

电机的就是会有毛刺,我的也有,你连近地点示波器看看。

我的直流母线上也是有毛刺的,电机不转的时候,示波器显示的线是很粗的,量程是100V档,母线电压时直接220V输入电容滤波。

电机转起来后转转停停,母线电压拉高拉低的更多。

不知道你的东西,说再多也没有用,你自己分析吧,我也不回复了。

网友:
感觉是MOS管G极的电阻有点问题,MOS管结电容比较大,和R串联后应该是起振了。你可以试一下在这个电阻上并联一个RC。R几十欧姆就可以了。加速放电。

网友:
    有可能你换相有问题。

网友(2015-03-17):
    问下楼主是拿什么驱动的??也是三相六位PWM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