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顶层覆白油,元件编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4-09-23):
    大家好:
           如题所示,如果顶层想覆盖上丝印(全顶层全是白色丝印)那么在设计中看到就是把元件编号都覆盖掉了,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还有,焊盘也覆盖掉了,也需要处理吗?

    未在丝印层覆盖时:

在丝印层覆盖上时:

    可以见到,全是白色了,元件标号与焊盘都看不见了。

网友:
    为嘛要搞成全白的?

网友A:
    直接要求板厂用白色阻焊油取代绿油就行了,字符用黑油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加白色阻焊油的目的是增强绝缘,你把绿油省去,这样的话,干嘛还加白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要求板厂用白色阻焊油取代绿油就行了,字符用黑油印就可以了。

    OK,谢谢。

网友:
    好像是可以设置的,但是我具体的设置也不记得了

网友:
    白油黑字,绿油白字。一般都是这2种搭配。你叫板厂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