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放置过孔的时候显示很多拖线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23):
如图

网友:
有问题的地方 鼠标移动到上面 右键点 voli... 上面的会显示具体出错的内容

网友:
    Via与那些铜皮不是相同网络,所以绿色显示。你放置Via后,Via的网络属性就与那铜皮网络属性一致,然后不就显示绿色了(DRC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