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 生成网表是出错

楼主(2014-09-23):
各位高手,我使用的是orcad16.3,生成网表时提示有错误,网表不能产生。提示如下图,请高人指点一下,感谢不尽!

网友:
让你查看session log窗口里面的信息

楼主:
嗯,自己后来摸索到了,是因为有重复的位号,为什么DRC的时候没有检查出来呢,而且提示错误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的提示,没有一次过提示出来,搞得我要不停地导出网表才知道有哪些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