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区域约束规则

楼主(2014-09-23):
[请教一下,expedition里面有像cadence的区域约束规则设置吗?有的话,是怎么设置的?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区域约束肯定有啊,超喜欢

网友A:
在ces里面新建一个scheme,然后在板上画一个rule area名字名为新建的scheme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es里面新建一个scheme,然后在板上画一个rule area名字名为新建的scheme名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B:
这区域规则只是指定区域而不能指定某些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区域规则只是指定区域而不能指定某些网络?

是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区域,

能不能做到在区域里面仅针对指定的网络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