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原理图元件后导入allegro出现警告,如何解决?

楼主(2014-09-24):
在原来已有的工程上,通过原理图删除2片DDR再倒入allegro之后,会有下面的错误提示,手动删除cm里相关的约束后再次导入,又会重新出现,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警告应该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A:
    删除规则,然后运行Tools->Database check,然后再导入新的原理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规则,然后运行Tools->Database check,然后再导入新的原理图试试

试过了,删除CM里的约束文件,运行Database Check,再导入网络表仍然是相同的警告,再打开cm里面的约束规则又回来了,我可以肯定在原理图里肯定是没有加约束的,难道大家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的没有删除完吧……怎么会又回来了呢……注意你的警告,指的是net properties,你可能给每个net加了约束条件,不行就用Edit->properties来编辑下,把net上面的properties删掉,然后DBcheck一下,再导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在allegro.cfg文件里面加一行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NO 再导出一次网表试试看

网友:
    是你原理图中设置了某些规则和PCB对应不上造成的,切换到cadence-allegro过滤器,删除原理图的某些规则,或者更改capture.ini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llegro.cfg文件里面加一行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NO 再导出一次网表试试看

多谢,用这个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