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两个版本共用时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4-09-24):
我自动安装了16.3到C盘,然后手动安装了15.5到D盘,然后在用的时候

切换到16.3,双击brd文件可以打开,切换到15.5,双击brd文件打不开,必须要拖动文件到图标里才能打开,这是在怎么回事啊,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15.5的模式下,双击图标时,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 smanGetNominalHostName 于动态链接库 libsman.dll 上”

网友:
我安装的是15.5和16.5。都在d盘里,不同文件夹,我是这样转换的。
转换16.5版本:
用户变量:
CDS_LIC_FILE=5280@xaeng06
CDSROOT=d:\Cadence165\SPB_16.5
系统变量:
CDS_LIC_FILE=5280@xaeng06
转换15.5版本:
CDS_LIC_FILE=D:\Cadence155\SPB_15.5\IntelliCAD 4\license.lic
CDSROOT=D:\Cadence155\SPB_15.5
系统变量:
CDS_LIC_FILE=D:\Cadence155\SPB_15.5\IntelliCAD 4\license.lic

网友:
    那就手动咯,问题也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