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工作温度为-55~105度的MCU? 找了些都达不到要求,求助!!!

楼主(2014-09-24):
如标题,找了好久,都找不好。主要是没有方向,不知从哪里找起,看了TI、ST的低温都只有-40度。。。

网友:
TI的MSP430xxxx-EP系列。
http://www.ti.com/lsds/ti/high-r ... s.page?familyId=342

网友(点评):
Available in Extended (–40°C to 125°C) ^oo^

网友:
一般工业级别都是-40度的,你的特别要求就需要特别处理啦,不要让他温度那么低可以吗

网友A:
这个工作温度要汽车级或军品级的芯片才能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温度要汽车级或军品级的芯片才能达到

汽车级的也一般是-40-125的,这个-55的需要军工级恐怕。

网友:
不好意思,军工的,不卖给你……

网友B:
次奥哦
MCU种类多了去了。
工作电压,核心,位宽,ROM,RAM,ADC………………

http://www.mouser.cn/Search/Refine.aspx?Keyword=MSP430F2274-EP

关键的是,军工的MCU,不卖给你,国内又造不出来……

网友:
制造商:         Texas Instruments
产品种类:         ARM微控制器 - MCU
RoHS:         符合RoHS 详细信息
核心:         ARM7
数据总线宽度:         16 bit/32 bit
最大时钟频率:         30 MHz
程序存储器大小:         1 MB
数据 RAM 大小:         64 kB
可用 A/D 通道:         12
A/D 位大小:         10 bit
工作电源电压:         3 V to 3.6 V
最大工作温度:         + 220 C
封装 / 箱体:         CFP-84
安装风格:         SMD/SMT
商标:         Texas Instruments
数据 Ram 类型:         SRAM
接口类型:         CAN, SPI
最小工作温度:         - 55 C
输入/输出端数量:         93 I/O
封装:         Tube
处理器系列:         SM470R1x
程序存储器类型:         Flash
系列:         SM470R1B1M-HT
工厂包装数量:         10
这个够狠,-55~+2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次奥哦
MCU种类多了去了。
    工作电压,核心,位宽,ROM,RAM,ADC………………

不怕你知道得多,我把你的贴子转到铁血,马上就有粪青要打你。

网友:
    看了几个标准里一般说-55都是储存温度,工作温度都只要求到-40

网友:
    到神舟飞船上拆一个下来

网友:
    再设计一个恒温电路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