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13.34你就知道时间去哪儿了

楼主(2014-09-25):
13.34用起来真痛苦,画PCB到不怎么卡,文件切换一顿一顿的顿好久。时间去哪儿了?都给AD了,真是索命来的。

更正,重启电脑后,并将相对应的PCB和SCH单独建立到一个工程,AD13.3.4变得非常流畅,不再卡顿,胜过AD9.4,对之前说的话抱歉。

网友A:
嗯,你在删东西和选东西时会不会卡?我在删东邪多的时候特别卡,有时候要等十多分钟!

网友:
换个不卡的版本用

网友:
用AD14.2.3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在删东西和选东西时会不会卡?我在删东邪多的时候特别卡,有时候要等十多分钟!

倒没有,选库的时候经常卡住,切换工程的时候也卡半天。

网友B:
放大缩小都慢吞吞的,更别说其他的了。用这软件画板,能快得起来? 以前99SE画板,多利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大缩小都慢吞吞的,更别说其他的了。用这软件画板,能快得起来? 以前99SE画板,多利索。

通常,同样的文档 AD 版本 比 99se 人性化和效率会提高...

熟悉AD后会发现99se是到退出舞台的时候了(PC机配置低或工作环境除外_毕竟通常会要求同版本文档用同版本软件编辑)

AD有很多版本,很多网友提示不要随意更风(不用有争议的AD10以上版本,你熟悉后可安装 AD10以上版本尝试是否适合你的环境),
比如使用 不再升级的 AD9.4 等的最后一个升级版本来学习使用。

protel 从 DOS版 到 最新的 AD14 ,在 SCH 和 PCB 方便 延续性还是比较高的,多的多是习惯的不同和更人性化的操作...

况且,AD 最大的优点是 可以各版本混装...

网友:
AD新版14.3.1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同样的文档 AD 版本 比 99se 人性化和效率会提高...

熟悉AD后会发现99se是到退出舞台的时候 ...

   现在已用PADS与99SE高低搭配了,不再用AD, 不管哪个版本,都是不顺畅,

1. 复杂的AD比过不PADS,   比如多片DDR的T点等长,X-NET等功能,PADS先进多了。
2. 简单的1000个PIN的板,99SE 最快一天就搞定了,用AD,估计还在那打开,保存进度条那卡着。

楼主:
更正,重启电脑后,并将相对应的PCB和SCH单独建立到一个工程,AD13.3.4变得非常流畅,不再卡顿,胜过AD9.4,对之前说的话抱歉。

网友:
AD13,14都卡啊。又换了AD9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用PADS与99SE高低搭配了,不再用AD, 不管哪个版本,都是不顺畅,

1. 复杂的AD比过不PAD ...

不了解各位的电脑是什么配置,我当前还在早年前的配备的台式机 XP 下操作,在此配置中,
AD13版本的 SCH 编辑 A3 图纸比 AD9 速度快,所接触的 PCB 在关闭不必要的窗口和实时在线校验(只在最后完成时开启校验)没有发现不能容忍的速度问题(可能我的操作速度太慢没有感觉到软件比我慢)。在当前配置下,AD14运行不是很理想(仅简单测试网友提到的某些现象)

如果不是单位强制 停止 99SE ,改为 AD,我或许 也会觉得 99se 就很好很人性化,同等环境对比后发现原来是多么守旧的...

当然,软件的选择 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应用就好,个人如果有决定权就按个人习惯去选择。公司中则要按公司规定按相同的软件版本操作。

每类软件有它适用的场合,通常我们这面不会让员工杂合使用 sch 和 pcb (就是用不同的软件编辑或转换)

网友:
以前在32位系统下好像容易卡,现在改为64位好多了,没出现什么么卡,AD14比改以前版本的敷铜速度要快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常,同样的文档 AD 版本 比 99se 人性化和效率会提高...

熟悉AD后会发现99se是到退出舞台的时候 ...

AD9.4编辑元件封装库(非集成库)的时,若库内封装数量较多(我的有500个左右的封装)时,点击保存会耗时很长,如果添加了3D封装会更厉害,而且软件操作不了。有没有解决方案?我是所有封装都放一个库里面的,懒人...以前9.3也是这样。有一次添加3D封装的时候还导致库文件损坏,无法保存,还好我有备份。现在就感觉这点非常不爽。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9.4编辑元件封装库(非集成库)的时,若库内封装数量较多(我的有500个左右的封装)时,点击保存会耗时 ...

有大概1/3的封装添加了3D的,保存的时候能把我耗出翔......

网友:
电脑可以换个不卡的。但AD14.3.13(Build 34012)这个版本经常出现“灾难性故障……”,还是不要盲目追新。虽然更新的版本AD14.3.14出来了,不过,看看前后都14……

网友:
换软件(PADS或EE)比熟练使用AD可能来得更快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