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偶尔上电输出电压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2014-09-26):
诸位好,
选用了一片开关电源,输入是5V,输出是3.3V,现在的情况是:90%情况下上电输出3.3V是正常的,但是偶尔上电只有0.45V。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理图和datasheet请看附件!

楼主:
见附件!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求指点江山啊!

网友A:
这么牛的IC都有问题的啊?
是不是输出电容过多,上电的时候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的IC都有问题的啊?
是不是输出电容过多,上电的时候保护了?

没啊。按照手册上的推荐来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啊。按照手册上的推荐来设计的。

可否把推荐的贴图上来?
你的3.3V输出用了4个100uF,2个330uF,2个470uF

楼主:
搜噶,推荐是2个100,1个330.多谢提点,没注意到原理图下面还有滤波网络呢,非常感谢!我去试下,说不定就这么解决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噶,推荐是2个100,1个330.多谢提点,没注意到原理图下面还有滤波网络呢,非常感谢!我去试下,说不定就 ...

不客气,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有条件的可以用电流探头来测试。
没有条件的,就在把电容全部干掉,通过走极端的方式来判断。

网友A:
另外,你这个可以设置软启动,输出的峰值电流的减小可以通过增加软启动的时间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可以设置软启动,输出的峰值电流的减小可以通过增加软启动的时间来解决。

已经增大软启动电容了,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有条件的可以用电流探头来测试。
没有条件的,就在把电容全部干掉,通过走极 ...

好的。。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不大,这么NB的IC应该有OCP。

网友B:
凌特的电源挺好的。
你把负载断开测试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凌特的电源挺好的。
你把负载断开测试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直接接的负载,中间没接电感。。

网友A:
楼主,如果还不行,就把LT的FAE抓过来,他们的技术还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还不行,就把LT的FAE抓过来,他们的技术还是杠杠的

三克油,去掉了2个470uF,现在上电了十次都成功了,期望不要复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克油,去掉了2个470uF,现在上电了十次都成功了,期望不要复发啊!

一般是20次开关机测试,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放过(俺们公司的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20次开关机测试,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放过(俺们公司的标准)

20次出现过,这几率就很大的了。做产品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网友:
凌特的芯片一直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次出现过,这几率就很大的了。做产品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那请兄台有什么好建议?难道每台都测试100或者更多次?

网友(2014-11-03):
请问48V电源怎么处理,应该注意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