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永久的添加subclass里面的层

楼主(2014-09-26):
我在subclass里新建了一层,但是又不想每画一个板子手动添加一次层,有没有办法比如说在环境变量里添加subclass或者其他方法让以后新建的PCB里自动就带有我添加的那一层?

网友A:
你可以建一个模板把板子存起来下次用时直接用,把SUBCLASS还有层叠和其它参数都设置好保存起来!

网友B:
    File->Export parameters导出里面的相应内容试试,好像没法单独导出一个sub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建一个模板把板子存起来下次用时直接用,把SUBCLASS还有层叠和其它参数都设置好保存起来!

    意思是我每次都在这个PCB上导入新的原理图画新的板子?不能够在哪里设置一下是软件新打开自己就有那个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e->Export parameters导出里面的相应内容试试,好像没法单独导出一个subclass……

    这个好像导不出来,就算能导出来 那以后每次新建PCB是不是都还要在导进去呢?

网友:
    可以录一个scrip档,每次导进新建pcb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