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4 部分覆铜不被绿油覆盖

楼主(2014-09-26):
怎么让覆铜或者走线不被绿油覆盖呢?想增加焊锡,增大电流,谢谢!

网友A:
soldermask添加覆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dermask添加覆铜啊

那如何像布线一样的画soldermask线呢?谢谢!

网友:
用多边形画draw在soldermask

网友(2014-11-28):
在draw模式下选中走线,然后按住Ctrl键盘,把走线复制出来。再改成soldermask属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