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压降

楼主(2014-09-2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有个机器用一条比较细的线供电的时候压降超过了0.8V,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自己的理论计算,发现这个偏差实在太大。
目前考虑可能跟几个方面有关:
1.温度上升引起电阻升高?
2.焊点上引起的压降?
3.铜线的材料?
童鞋们有木有研究过同样问题的?有木有可以指点一二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发过一个图片,不同的线径的载流大小。
具体研究就没有研究过。以前倒是碰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你用什么供电的? 是不是LDO? 你查看一下你电源芯片的最小负载要求什么的。。 你沿途量过电压?确定供电线上存在这么大的压降? 你尝试飞线并联试试? 是否压降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