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漏极端口上拉电平?

楼主(2014-09-26):
对于开漏极端口,是不是可以随便上拉到一个电平?
对于3.3V供电的IC,开漏极端口可不可以拉到2.8V或者5V?

网友A:
对于NOMS开漏的可以随便接。但是,一般的CPU的IO口都是复用的,里面还连接到其他的内设上面,建议不超过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NOMS开漏的可以随便接。但是,一般的CPU的IO口都是复用的,里面还连接到其他的内设上面,建议不超过电源 ...

对于IIC接口,当几个IC共用一个IIC时,电平怎么确定?

网友A:
你目前的问题是,CPU的I2C跟其他的外设不匹配吗?哪个高?一般都是优先满足CPU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IIC接口,当几个IC共用一个IIC时,电平怎么确定?

可以拉到2.8V  没有听过拉到5V的。 如果两端电平不匹配,最好是做电平转换。 如果你需要挂多个不同电平的IIC  我建议你处理器的GPIO模拟几个出来。这样就可以电平转换随意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的问题是,CPU的I2C跟其他的外设不匹配吗?哪个高?一般都是优先满足CPU的。

CPU I2C挂了几个外设,几个外设的电平又不一样。CPU电平是2.775v,而外设电平有的是2.8V,有的是3.3V,现在需不需要做电平转换,还是上拉到2.775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拉到2.8V  没有听过拉到5V的。 如果两端电平不匹配,最好是做电平转换。 如果你需要挂多个不同电平的 ...

模拟几个出来,上拉的电平是与IO口保持一致,还是外设保持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几个出来,上拉的电平是与IO口保持一致,还是外设保持一致?

电平不一致,使用不是同一个电源,是需要做电平转换的,避免漏电串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