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中画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4-09-26):
我在orcad中用总线连接网络时。不能自动添加连接点。手动放置连接点时也显示不出来连接。求解。谢谢!

网友:
你要在导线和总线间添加总线入口(BUS Entry)

网友(2014-11-21):
现在都不画总线了,有网络名就OK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在出页符上

网友(2015-03-16):
要么放bus entry  要么就不管,放一排net alias  然后再放歌BUS,在BUS上放一个对应名字总线的net alias  ,offpage就连起来了,可以不用e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