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7.9 摆放元件丝印的时候,如何使得丝印像摆放元件那样可以上下左右对齐呢?

楼主(2014-09-27):
mentor ee 7.9 摆放元件丝印的时候,如何使得丝印像摆放元件那样可以上下左右对齐呢?

网友:
除了输入坐标 也没找到其他的方法 确实需要这个功能

网友:
个人也认为EE在丝印方面做的有点不是很合理,包括在移动丝印器件名时,其它的丝印元素也可被移动!
1 X, {6 q' U7 A: @只能变相的去得用格点等,更容易对齐!

网友:
除了坐标没有他法,期待改进

网友(2016-01-17):
放在元件中间就OK了,没必要这么纠结,这个精度要求又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