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绕等长

楼主(2014-09-27):
请教各位大虾,“同组差分绕等长,不同组差分不用绕等长”怎么理解?
比如百兆网的 TX+/TX- ,RX+/RX-  这两对TX和RX之间需要去考虑等长吗?
又比如千兆网的 MDI0+/- ,MDI1+/- ,MDI2+/- ,MDI3+/-  这四组差分之间需要绕等长吗?
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
TX1+跟TX1-是差分对,要求等长差分走线。但是如果TX1跟TX2之间就不需要等长了,只要相差不是太大就好。

楼主:
多谢bluskly指点。
顺便请教一下,MIPI接口的时钟差分对与4个信号差分对之间,需要做等长约束吗?如果要,误差范围是多少呢?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这可是画板经常碰到的问题哦?

网友:
帮顶起啊。等有经验的给你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bluskly指点。
    顺便请教一下,MIPI接口的时钟差分对与4个信号差分对之间,需要做等长约束吗?如果要 ...

    需要做等长约束,因为4个信号是以同一个时钟为参考时钟的。

网友:
    这个根据信号的时序,计算出差分信号间的等长要求,以及差分对之间的等长要求。
从实际情况下,差分对的每一根线的速度都很快,MIPI能达到6Gbps,所以组内等长是严格等长,
4组差分对之间,可以根据时钟频率和相对应的TR时间,计算出等长的误差范围。

楼主:
    嗯,MIPI信号除了等长,还要防干扰。

网友:
    要看厂商的推荐了。 interpair skew  和 intrapair 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