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4软件一直会提示License错误,哪位有不同的License文件

楼主(2014-09-27):
各位不知道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不要说要把网线拔掉的方法哦!详见附件图片1 v7 l2 W7 N6 D5 i
谢谢啦!

License Error Information.rar

网友:
    装个防火墙

网友:
    开启系统自带的防火墙,所有装AD的电脑用系统自带的防火墙阻止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