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如何设置不同的网络显示不同的颜色

楼主(2014-09-27):
本人想问一下,如何在AD中如何设置不同的网络显示不同的颜色呢?因为这个功能在pads很容易设置,在AD中如何来达到呢?谢谢!

网友:
好像AD没有那个功能,现在本人是9.4,没发现

网友:
新版本可以实现的

网友(2014-10-27):
    布线的时候不同网络的飞线的颜色可以。铜皮好像不行。。。

网友:
    AD10之后版本实现了,按F5即可切换,先在所要分配的Net去选颜色并勾选此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