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导DXF

楼主(2014-09-27):
mentor ee中DXF文档总是导不进去,提示单位有错误,换了单位之后导进去的图形就很小,根本没法用。试着从画好的PCB中导出dxf,然后再导入到新PCB中,这样导入的正常。就是不知道结构给我的DXF文档为什么总是导不进去

网友:
一般出在孔上的问题比较常见,可以试着让机构同事删掉一点器件,一点一点来导,另外可以用WORD PAD打开机构给的DXF文件,看看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
昨天也遇到了dxf导入后找不到了!大神求解释!

网友:
是不是是图片或者不是实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