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脚数与PCB脚数不一至,怎样才能将原理图倒入到PCB中

楼主(2014-09-27):
    如上两图,logic中元件有4个脚而PCB封装里只有两个;请问在不修改各个元件脚数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将原理图倒入到PCB中!
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原理图上的。上下脚不要用PIN拉出来。。画线表示就行了。。原理图只是示意吧了。。

楼主:
    不懂,能不能说简单点,照顾一下初学者哈!
我刚才有试了一下如你所说用2D LINE画了两个脚但是加封装的时候他说
    Part- Type x has 2 pins but Part -Type x on sheet has 4pins
    这是怎么回事,我元件类型这些都是改了的呀!

网友:
    你把你LOGIC里面的原理图截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