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PCB封装时如何导入AUTOCAD软件画的结构图来做元件的丝印

楼主(2014-09-27):
各位好,我想问一下,AD做PCB元件封装时如何导入AUTOCAD软件画的结构图来做元件的丝印,毕竟用AD自带的软件来画一些比较复杂的的元件外框丝印图比较麻烦,能否直接导入类似的操作啊?因为在pads里面有一个可导入DXF文档的选项,而AD里面却没有,不知道如何来实现

网友:
据我所知画封装时不能导入DXF格式的CAD文件,但你可以先建一个空的PCB文件,然后将DXF导入PCB中,再将PCB中导入的东西复制到要做的封装中

网友(2014-11-13):
    完全可以,在这样的文件里面,最好不要,有中文字体出现

网友(2015-01-07):
    新建PCB文件,导入CAD结构图,再拷贝粘贴到封装界面里,

网友:
    支持2和4楼的,我也是这样做的。一般是找3D出D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