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框选元器件识别不了中心点

楼主(2014-09-28):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想移动元器件,框选元器件后 鼠标的十字光学点不在元器件的中心点位置。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该怎么设置吗?

网友:
tool下,这个是基本的设置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里的设置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里的设置改动了。。

 谢谢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都有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元件在做的时候元件的中心点不在原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