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帮忙,无源器件导入sip后被默认成ic了

楼主(2014-09-28):
如上图所示,电容本来是无源器件,为什么导入到sip之后被默认成IC。
求大侠们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你是通用导入网表的形式导入到sip里面的?   如果是,  建议你在原理图里面给这个分立器件加一个class=discrete的属性。   另外一属方法是在你上 图的窗口也可以直接 修改的。

楼主:
en ,谢谢你。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通用导入网表的形式导入到sip里面的?   如果是,  建议你在原理图里面给这个分立器件加一个class=disc ...

你好,我是通过导入网表的形式导入到SIP当中,在图中窗口中可以直接更改。
在原理图中我不知道在哪更改class属性,我用的是orcad capture不是HDL,多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通过导入网表的形式导入到SIP当中,在图中窗口中可以直接更改。
在原理图中我不知道在哪更改c ...

capture也是可以的,   双击电容,你可以看到它的所有属性, 在左上角有一个“new property”的按钮就可以添加属性,  你也可以在建库的时候给元件添加

网友(2015-03-11):
直接在你截图的那个界面改就可以了,选discrete,点击,modify,OK!

网友(2016-10-26):
放置电源环之前,就必须检查此项,logic------edit parts list-------,然后按前人所讲。就可以了。

网友(2019-05-05):
又学了一个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