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tor EE 7.9.5 DXDataBook使用

楼主(2014-09-28):
各位DX:
            mentor EE 7.9.5 DXDataBook使用过程中,我已经将数据库写好,同时Symbol已经绘制好,为什么调用的时候,每天图形显示呢!请各位帮忙,多谢!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器件库里的symbol与DXDataBook数据库中的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器件库里的symbol与DXDataBook数据库中的是否一致

此问题已解决,多谢楼主!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
1)画完原理图导出网表时,总报这个错误----Error: Unpacked design! Trying NETLIST logic..
2)Mentor EE 7.9.5没有XREF网络页码生成的功能么,原来2005的都有,这个是修改了命令了么还是没有此功能了。

网友(2014-11-10):
可以看一下软件的帮肋文件。

网友(2015-12-16):
databook 无法显示central lib 的自绘元器件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