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波形横坐标设置

楼主(2014-09-28):
请问在Pspice仿真RC电路的时候,怎样设置以电容的容量为横坐标,电容的电压为纵坐标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沒有搞錯 , 以電容值為座標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搞錯 , 以電容值為座標軸?

没有搞错,就是想这样仿真,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设置?该怎样设置?请指教!!!

网友(2014-11-16):
不過您可以採用 Paramateric sweep 方式 , 對電容直進行掃描分析 , 這樣就可以取得電容為橫軸的標示方式

网友(2015-02-15):
不过这样有什么用途呢?